怎么样可以使55伏电压转成15伏或者更低的电压

楼主(2009-11-05):
有没有什么电路  或者芯片可以使55伏电压  转成15伏或者更低的电压
前提是功耗不能太大
用几个电阻分压    功耗很大  所以应该不考虑

网友:
LDO is not a good choice for converting 55v to 15v.
It means very bad efficiency.
You can use a buck converter though it maybe complex.

网友:
ACDC or DCDC?

DCDC, buck is best for efficiency

网友(2010-03-12):
回复 网友A:

buck converter is one choice

网友:
片上可以用1/4 的charge pump产生55/4=1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