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etup time slack和hold time slack

楼主(2009-11-05):
setup time slack = Required time - Arrival time
hold time slack = Arrival time - Required time
为什么在cts之后,插入了buffer驱动能力变强那么Arrival time应该
变小,那就是说cts应该解决的是setup time的slack VIOLATED问题。
为什么事实是相反的呢。cts结束后hold time VIOLATED没有了。请高
手指教!!

网友:
cts的目的是所有DFF的时钟都在同一时刻翻转,不是为了增大驱动。cts保证从时钟的起点到到所有DFF的时间尽量接近,它不能直接解决setup、hold的slack violation。解决setup要靠优化data path delay,解决hold要靠在data path上添加delay cell。

楼主:
谢谢楼上。那么请问为什么我cts之后hold time slack 的VIOLATED都自动好了呢?

网友:
那么请问为什么我cts之后hold time slack 的VIOLATED都自动好了呢?

时钟抖动不一定对hold time slack 都有害处,有可能抖动之后刚好消除违规呢。所以这个也许是个巧合的事件。

网友(2010-07-12):
真的很受教

网友:
cts一方面是为了尽量减小clock skew,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降低时钟负载。

网友(2010-12-21):
回答得很正确

网友(2011-08-16):
我想请问setup slack和hold slack 设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
CTS插入CLKBUF对setup修正有利,对于hold是不利的,其间在数据path上插入BUF或延时器件进行修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是正的就行了吧

网友(2011-09-16):
    clocktree就是launch path和capture path上得跷跷板,这边下去,那边就上来。你做完CTS后,应该是launch的clock path长于capture path clock,所以setup变坏了,hold violation却变好了。仔细看一下full_clock的timing report吧,然后想想是修clock path还是修data path来解决问题。

网友:
clocktree就是launch path和capture path上得跷跷板,这边下去,那边就上来。你做完CTS后,应 ...
引用 网友C:

很形象,不是setup好,就是hold好,就看buf影响的是launch path,还是capture path了

网友:
cts一方面是为了尽量减小clock skew,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降低时钟负载。
引用 网友D:

降低时钟负载是啥意思啊?请教

网友D:
降低时钟负载是啥意思啊?请教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就是用一个clock buffer tree结构,而不是单一条net来drive很多个DFF,相当于把负载分散到各个clock buffer上,这就是修Fanout的原理。

网友(2012-01-01):
更正:jitter对setup,hold都有害

网友(2014-03-25):
搞錯了吧!!
CTS通常會先修setup time violation, 在修 Hold time
所以會有某些path 必須用ECO的方式修Hold time violat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