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GA中出现的毛刺一般情况下是多大啊

楼主(2009-11-05):
请问FPGA中出现的毛刺一般是持续多长时间啊

网友:
一般是在上升沿和下降沿了,持续时间和组合逻辑的复杂度有关了。

网友:
跟你的组合逻辑输入信号的各自延时有关。
比如,a+b+c,预想的是三个变量在同一时刻由0变为1,结果就是3。但是实际三个变量传输是有延时的,假如a最先变为1,然后再是b变为1,然后再是c变为1,结果就是0->1->2->3,其中1和2的结果不是想要的,这就是毛刺。毛刺的宽度和a、b、c变为1的时刻相对延时相关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和你首先所用cell或wire的physical delay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