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功率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09-11-05):
现在在做电机的相关课题,驱动器使用的是普通的功率放大电路,原理上与集成运算放大器相同,目前出现了一个问题:
上周驱动电机时电路正常工作,且带动电机正常运动。经过一段时间后,目前电路不带负载的情况下正常输出波形,但在其带负载后不能正常输出波形,电压输出高电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各种负载都尝试了,均不能工作。
谢谢解答!
附件中是电路的原理图

网友:
同问,兄弟做什么频段的PA,用什么工艺?

楼主:
0-100khz,现在用的是pa52a芯片,功放芯片

楼主:
请求各位大虾帮忙看看,我是做一个系统,但是现在驱动器上出了问题剩下的也不知道如何进行了

网友:
换个新的PA52A看看

楼主:
好贵呀,这个芯片,换了结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