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hopper opamp中chopper的频率与opamp的GBW之间要满足什么关系么?

楼主(2009-11-05):
rt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我做过一个chop amp ,测试出来,在频率10k-100k的范围之内,offset最小,amp的带宽没有测试,但是至少有几百K吧。

网友:
chopper的頻率與noise corner的頻率有關系歐~~跟放大器頻寬有關系的話可能是GM級的影響吧~~~

网友(2012-01-03):
chopper frequency is designed to be larger than the corner frequency of 1/f noise

网友(2012-11-19):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请教一下你关于斩波运放的问题吗,谢谢!斩波运放的滤波应该怎么设计,用米勒补偿来滤波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