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linux上跑HSPICE的问题

楼主(2009-11-05):
在LINUX上跑HSPICE,一般情况下流程:
提示符号>hspice ./ota101.sp > ./ota101_sm.lis
等待这仿真跑完后一般会出现一下两种提示:
>info        *****hspice job concluded
>info        *****hspice job aborted

可是我用shell脚本跑:
#!/bin/bash

hspice ./ota101.sp > ./ota101_sm.lis
hspice ./ota102.sp > ./ota102_sm.lis
...
hspice ./ota117.sp > ./ota117_sm.lis
hspice ./ota118.sp > ./ota118_sm.lis

从ota101到ota117屏幕都会提示:>info        *****hspice job concluded
到ota118...以后跑的结果是:不管对错,啥都不提示

很不理解,请高手把把脉,谢谢了

网友: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顺带问一下,怎么把hspice嵌入到cadence中的方法?

网友(2009-12-13):
难道不是gui的程序么?要命令行运行?

网友(2010-03-13):
這我也不太清楚 還是請高手解答

网友(2011-05-20):
同样关注,装好了居然不会用,非常郁闷,坐等高手……
我输入:hspice *.sp > *.lis
后居然显示:word too long
的提示,病急乱投医,希望有人解决过这个问题

网友(2012-05-14):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2-08-06):
回复 网友B:

    我的hspice在ubuntu10.04安装的也有"work too long"这个问题,我的解决方案是
1. 用which查找hspice调用的文件,应该在hspice安装路径下的bin里的“hspice”,比如“hspice_vE-2010.12-SP2/hspice/bin/hspice",这是一个csh脚本;
2. 用vim打开这个csh脚本,找到以下几行把它们注释掉即可,大约在202行处
if (("$sse" == "") || ($status != 0)) then
    echo "    Error:  SSE2 instruction is not supported on this machine."
    echo "    HSPICE has adopted SSE2 instruction since 2006.09 version."
    echo "    Please review the release note for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exit 1
endif

原因可能是sse这个变量太长了。

另一个方法是
如果你是32位linux,那么可以直接调用hspice的可执行文件来仿真,而不要用它默认的bin下hspice csh脚本,比如在.cshrc中加上一个alias语句
alias hspice  $hspice_install_dir/hspice/linux/hspice
但这样做有个缺点是仿真时不能调用veriloga。

网友:
另一个方法是
如果你是32位linux,那么可以直接调用hspice的可执行文件来仿真,而不要用它默认的bin下hspice csh脚本,比如在.cshrc中加上一个alias语句
alias hspice  $hspice_install_dir/hspice/linux/hspice
但这样做有个缺点是仿真时不能调用veriloga。

网友(2013-09-17):
好多的问题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