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列检测问题

楼主(2009-11-05):
要用状态机检测“11011001”至少需要多少个状态?

网友:
8个撒。1个idle,7个状态。

网友:
看你是想用mealy还是moore了

楼主:
楼上的“看你是想用mealy还是moore了”,这个则么说能不能更详细点,我认为是八个。。

网友:
shift register 接收下来加个相关窗就好了阿。还几个状态

网友:
我也认为是8个

网友:
请高手指教为什么是8个呢,我一直不是很明白

网友:
给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能把题目说清楚点么?

什么叫做检测“11011001”?

不就是一个2进制数么,要检测到什么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入串行输入,每进来一位检测,要检测到这个序列的话,当然需要8个状态了。
直到检测到8个,才说明检测到这样一个序列。

网友:
当然8个状态,要全部状态检测到才能说明是一个完整的序列嘛。见附图。蓝色线是正确的序列检测过程,红色线是当输入数据不满足时候的状态转换。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

网友:
看错了,修改一下。顶13楼

网友:
不用状态机也可以做到

网友:
moore型状态机应该是9个状态
13# eagle.cracks

网友:
bad, you can have any state machine you want.

网友(2010-02-10):
应该不只八个的~~~

网友(2010-11-23):
8个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