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输出的FFT分析~~[求助]

楼主(2009-11-05):
本人最近在研究ADC的动态特性,使用matlab对数据进行FFT,主要语句如下:

Dout_spect=fft(Dout);  %Dout为待处理数据

Dout_abs=abs(Dout_spect);

Dout_dB=20*log10(Dout_abs);

plot(w,Dout_dB);     %w为频率轴,不详细表述了

但是在执行plot之后出来的图形与所查的文献资料里的(如下图)有较大不同:
1.基频较宽,不像下图中那么细的一条
2.谐波幅度也不像图中那么明显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呢?望指教~~

[localimg=286,162]1[/localimg]
(图为文献资料中的FFT图形)

网友:
仿真时间是多久呢,有可能是你的bin太宽了。
看起来你没有加窗函数,那么你的采样如果不coherent的话,会有leakage,也可能会造成你看到的现象

楼主:
谢谢提醒~  我再改进一下。我觉得可能是你说的窗函数的问题。因为采样的数据已经给出了,要满足相干采样是否还得重测数据呢? 多谢!

网友:
输入正玄信号的频率一般设为(N/2^M)×fs。。。这样不用加窗。。。
N必须与2^M互质
原来上说M>=resolution
但实际上spetre仿真不用采这么多点

网友(2010-03-01):
路过,我也有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