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Charge Pump 的layout应注意哪些?

楼主(2009-11-05):
对Charge Pump 的layout应注意哪些?

楼主:
请各位多来讨论讨论 请教各位了

网友:
具体一点??

楼主:
就是layout时需要注意哪些东西?比如电容的画法,管子画法,布线等等

这是我面试的时候被问到的问题,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请教各位了

网友:
作为一个channel的charge pump还是片内的小电流charge pump,有无ocp,ovp,电压范围,其实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楼主:
就是普通的片内四相pump,4级,高电压,但电流要求不高

layout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大电流的地方线宽点,其他的好象没地方要注意的把,但是大管子要注意多插入一些grard-ring,防止latch-up

楼主:
谢谢ls的
对电容的画法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还有,四相的CLK信号线画法等等呢?

网友:
depend on your structure.
Show your strcuture first

网友:
看你到底用什么电容了,把寄生电容的影响减小,以提高效率。

网友:
thx thx thx thx thx thx thx

网友:
电流源匹配

网友(2010-05-20):
Design of High-performance CMOS Charge pumps in Phase-locked loo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