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andgap中运放的开环增益的确定问题

楼主(2009-11-06):
Bandgap中用于箝位VBE1和VBE2+VR的运放的开环增益对Bandgap性能有什么影响?
在设计时应该如何确定它的开环增益呢?
此外环路增益对Bandgap的性能又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
我自己个人的理解是假设运放的输出范围是0~VDD,那么运放开环增益所对应的V+-V-约等于VDD/A。当所产生的V+-V-和运放本身的offset可比拟时,就差不多了。即A>VDD/Voffset,就可以了。

楼主:
大家有其他的看法吗?

网友:
本人不太懂,还是顶下
学习学习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bandgap,可是老是出问题

网友:
不太懂,但是我猜这个影响最终的直流输出电压精度吧。

楼主:
高手们有什么更多的想法吗?

楼主:
大家踊跃发言呀

网友:
环路增益最终决定输出电压的精度,如果增益过小,其效果与OPAMP的OFFSET对bandgap输出电压的影响是一样的。
Vbg=Vbe+(1+R1/R2)(deltaVbe+Voffset)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最近也在做BG,感觉开环增益影响PSRR和offset,所以应该设高点,闭环增益设低点,这样噪声小点。
有不对的地方,还请高手指正!

网友:
详细完整的 Banba Bandgap simulation report 包括netlist,电路图,仿真结果等
http://www.eetop.cn/bbs/thread-190594-1-1.html

网友:
这个问题到不难
关键是要有环路和系统的概念,
如果有了环路和系统概念了
很容易确定环路的增益和相位裕量
因为不知道具体电路怎样,所以不好提出具体建议
最好是给出电路

网友(2010-03-20):
2# sjxu007

网友:
我自己个人的理解是假设运放的输出范围是0~VDD,那么运放开环增益所对应的V+-V-约等于VDD/A。当所产生的V+-V-和运放本身的offset可比拟时,就差不多了。即A>VDD/Voffset,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A>VDD/Voffset,那就是说Voffset越大,A可以越小,不对吧。
A直接影响到两路电流的匹配程度

网友:
环路增益最终决定输出电压的精度,如果增益过小,其效果与OPAMP的OFFSET对bandgap输出电压的影响是一样的。
Vbg=Vbe+(1+R1/R2)(deltaVbe+Voffset)
引用 网友B:

Agreed, there is two type of Offset, the systematic offset and the random offset.

The systematic offset depends on te operational amplifier design and the open lopp gain of the opamp. The random offset mostly depends on the input stage of opamp.

Normally higher loop gain means higher DC PSRR as the node impedance is higher, which resulted higher gain. Issue of PSRR is the roll-off frequency, when the PSRR start to decrease beside the DC PSRR.

网友:
路过,有点儿启发

网友:
增益理论上是越大越好,环路增益主要影响到系统稳定性。
至于增益多大,就是能满足你的需要就ok,
此外该运放的GBW也是需要特别注意,虽然大家都在说BG一般都是工作在低频
情况下,关键该运放必须能够对VDD或输出负载的瞬间变化做出相应的反应。。

网友:
既然没有人愿意说,那我说一点吧,希望不是废话
运放的增益大小直接决定psrr,
我做的一个bandgap是两级结构,增益在70db左右
其实开环增益最好仿,难道基本的运放仿真还要人教吗
最重要的是闭环稳定性的仿真,这样在启动的时候不会发
生振荡.

网友:
psrr  考量啦

网友:
1# sjxu007

网友:
我的个人看法,如果不正确,请高手指正:
1. 对Bandgap 的运放而言,主要注意的是Offset电压和开环增益的影响,因为offset电压一方面会在输出中引入误差,同时另一方面,因为offset本身又与温度相关,所以,会使输出电压的温度系数提高,Bandgap性能变差。若采用高增益运放,会降低系统offset电压值。
2. 对于闭环增益而言,要区分正相增益和反相增益,反相增益应尽量远大于正相增益,以保证系统稳定性。

网友:
offset 和gain没什么关系啦。一个gain-90db的op,offset可能有10mv。。。。

网友B:
Agreed, there is two type of Offset, the systematic offset and the random offset.

The systematic offset depends on te operational amplifier design and the open lopp gain of the opamp. The rando ...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运放的offset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因为有限增益引起的,这部分可以通过提高开环增益来减小;另一部分,是输入级的对称性以及版图的匹配性引起的。看看哪个是限制因素就减小哪个才能有效减小offset。有不妥之处,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