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4006-2的问题

楼主(2009-11-06):
我用LTC4006-2做了一个充电电路,在调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使用5V电源加载在电路上,不到10秒,芯片什么烫。
能否提供些帮助。谢谢

楼主:
按照手册上的参考电路做出电路板,TGATE和 BGATE斗是高电平,没有PWM输出。

网友:
把电路截个图上来!

楼主:
输入电压用的是18V,充电电流设置的是1A。

接上对管之后,4006特别烫。

楼主:
请帮帮忙!!!!!!!

网友:
可以去了MOS SI7501再加电,检查4006是否发热,
如仍发热每个引脚检查有无错误
如不热,可接成非同步模式,一步一步的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找见非同步模式?

我再去看看。

网友:
对,再看看资料

楼主:
还没找见非同步模式。

郁闷啊

网友:
1、你的PGND和GND是如何连起来的?在PCB上的ground plane?

2、如果没有下方的nmos,也就几乎是非同步模式了。上方pmos关断时,电感中电流从二极管走。

3、Pin2上的电压是多少?

4、Pin4上的电阻(400K)可以换一个小一点的试试?比如200K?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去试试!

楼主:
PGND和GND直接连的铺铜.

那要怎么接?

网友(2009-12-08):
大信号的地和小信号的地要单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单接地?

我非同步模式调试能出12.6V,但是芯片发热.

网友:
不知道,等待答案!

网友(2011-06-27):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能否跟大家说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2-11-15):
我也用这个芯片做了个PCB,充电电压等于输入电压无法控制,上面MOS管一直是高电平,下面的一直是低电平,什么原因,能把好的图发一份给我参考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