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C电路仿真要用什么软件?

楼主(2009-11-06):
请问有没有知道电路仿真要用什么软件?免费的,我的是盗版的Cadence。没法防震出来正确的波形

楼主:
求免费的仿真IC电路的软件

网友:
用Hspice仿真,这个软件比cadence要小多了,而且使用很方便,不过精度没有cadence高!

网友:
仿真肯定是需要cadence啦,否则没有意义。这个软件的盗版也可以得到,可以仿真。深圳很多公司都是用盗版的

楼主:
我们实验室买的就是盗版Cadence,但是没法仿真

网友:
good post,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2010-05-08):
模拟ic一般用spice
        spice分两种:pspice和hspice
        hspice是在工作站上用的,
     pspice是pc机上用的,版本有orcad/pspice等
数字一般用modelsim,不过modelsim不具有sign off功能
数字仿真的软件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