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dgap请教

楼主(2009-11-06):
bandgap中的运放用两级运放好呢还是用折叠共源共栅好?

两级运放增益高,这样PSRR好一些,噪声也低。

折叠共源共栅运放本身的PSRR要好一些,速度也高一些。

大家讨论一下吧。

楼主:
大家讨论一下吧,分析一下优缺点吧,那个更好些??

网友:
感觉折叠就够了,两级的在低压时候可以考虑

网友:
折叠式会多一个极点,对稳定性不是很好,主要还是看你的基准用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
感觉折叠好些。。。。。。。。

网友:
还是要看具体情况,个人觉得低压还是折叠式好

网友:
good question

详细完整的 Banba Bandgap simulation report 包括netlist,电路图,仿真结果等
http://www.eetop.cn/bbs/thread-190594-1-1.html

网友:
bandgap的psrr和运放的增益有关吧,两极和折叠的增益可以调得差不太多吧
这样想的话,折叠的稳定性实现起来相对容易,功耗也比较小,所以会用折叠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