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builder advanced不能用

楼主(2009-11-0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一个DSP builder自带的例子用不了。这模块在安装目录下,我的是D:\altera\90\quartus\dspba\Examples\Filters\demo_dcic.mdl
我用的版本为:quartus 9.0;DSP builder 9.0;MATLAB R2008a
在Matlab下查看安装情况为:
        >> dos('lmutil lmdiag C4D5_512A')
      lmutil - Copyright (c) 1989-2006 Macrovision Europe Ltd. and/or
      Macrovisi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FLEXnet diagnostics on Fri 11/6/2009 16:59

     -----------------------------------------------------
     License file: D:\Modeltech_6.2b\win32\license.dat
     -----------------------------------------------------
     "C4D5_512A" v9999.12, vendor: alterad
     uncounted nodelocked license, locked to ethernet
     address "00241d77f887"  expires: 22-mar-2037
     TS_OK: Checkout permitted when client is using terminal client

    This is the correct node for this node-locked license
   -----------------------------------------------------
    -----------------------------------------------------
     License file: D:\Program Files\Synplicity\fpga_962\license.txt
    -----------------------------------------------------
     No licenses for C4D5_512A in this license file
    ans =
     0

错误如图所示file:///C:/Documents

楼主:
图好像看不到,我板字敲出来把:
    Hardware Generation Disable

    Failed to obtain a valid license
    please ensure that you license file is on you Matlab Path ,or contact
    Altera to obtain a license

     Simulation will continue for evaluation purposes

安装版本如下
>> ver
-------------------------------------------------------------------------------------
MATLAB Version 7.6.0.324 (R2008a)
MATLAB License Number: 161051
Operating System: Microsoft Windows XP Version 5.1 (Build 2600: Service Pack 3)
Java VM Version: Java 1.6.0 with Sun Microsystems Inc. Java HotSpot(TM) Client VM mixed mode

MATLAB                                                Version 7.6        (R2008a)
Simulink                                              Version 7.1        (R2008a)
Aerospace Blockset                                    Version 3.1        (R2008a)
Aerospace Toolbox                                     Version 2.1        (R2008a)
Altera DSP Builder Advanced Blockset Flow Tools       Version 9.0.222    (Release)
Altera DSP Builder Standard Blockset                  Version 9.0        Build 132
Bioinformatics Toolbox                                Version 3.1        (R2008a)

网友(2010-01-16):
Hardware Generation Disable

    Failed to obtain a valid license
    please ensure that you license file is on you Matlab Path ,or contact
    Altera to obtain a license

     Simulation will continue for evaluation purposes
When I run "ver":
Altera DSP Builder Advanced Blockset Flow Tools       Version 0.0.0    (Release)

Pls help me

网友(2010-03-25):
i met the same problem

网友(2010-09-18):
是没有开放LICENSE

网友(2011-03-27):
哈哈,你的dsp builder根本没有破解,你只破解了标准库,
高级库现在网上那些破解文件,好像是忽悠大家的哟,
因为在网上还没有看到那个人熊用过高级库的哟,
不过,最近我倒是看到过,altera
授权的dsp builder高级库的使用,一个字就是爽!

网友(2015-11-16):
I wonder is there any version of Altera for Advanced DSP  builder? I need it and I can pay for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