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对于C里的多重循环怎么转成verilog

楼主(2009-11-06):
是这样的,我要解析一种帧格式的数据,就类似mpeg的ts流那种,C已经编好了,转rtl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很多嵌套的for循环很麻烦。如果用状态机,就无比复杂。因为for循环次数取决于接收到的数据,状态数目不固定。而且又嵌套

自己没有啥经验,大虾们给提点一下好么?相信这应该是个比较典型的C code转换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
我一般是用一个状态机拖上几个加法器,轮着玩,只要嵌套层数知道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当然了,控制如果很复杂的话,还是用处理器实现比较合适。

楼主:
谢谢回复,不过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呢?比如说能否把每级for循环写成task或者子模块来搞?
达人们赶紧帮忙出出主意哦!code结构定不下来,没办法写。。。

谢谢大家

网友:
。。。
你是要设计电路还是写verilog 代码呀

楼主:
是要把C代码实现成rtl。
如果有好的建议,请不吝赐教

网友:
控制模块+数据通路

网友:
好像有System C这种东西。。。。

网友:
嵌套计数器如何?
不太懂c和verilog的转换,是.c文件转换为.v文件吗?

网友:
没涉猎过,纯学习

网友:
counter add state machine

网友:
软件实现和硬件实现完全不是一回事,很难讲怎么转吧。

1# layow

网友:
按clk来,always不就是类似C里面的循环了嘛

网友:
你问的是要从软件转化成硬件
还是只是单纯的c 换成 verilog
verilog 里面也是支持for loop的,并且能综合

网友:
这事我干过,也是码流解析,除了状态机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可以写成fix的,也可以写成configurable的,看你的应用需求了。
1# layow

网友:
impulse c是c转HDL的软件,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
这要看具体什么算法,一般状态机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