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精品文章合集(500篇!)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原创] DSP和FPGA怎么连接呢?

楼主(2009-11-06):
大家讨论一下,DSP和FPGA进行数据交流的时候,如何连接较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具体一点的背景呀?
一般的GPIO就可以呀
如果速率要求特别高,可以rapidIO,线速率可以4*3.125Gbps,实际速率近10Gbps

网友:
地址线、数据线、读写信号、READY 信号,DSP输出时钟,还有DSP的空间选择CE0~CEN。连上这些,包打天下。

网友:
楼上说的这种方法肯定没有问题,速度也很快。就是比较占管脚,如果数据量不大,实时性要求不太高,可以用SPI,UART之类的串行通讯口,几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
画实验板的话还是3楼的方法比较好,以防考虑的不周全

网友:
想扩充性好,就把所有的必须信号引出。如3楼的

网友:
通过不同协议连接,视通信速率选择总线协议。

网友(2010-01-26):
3楼乃万全之策

网友:
没做过硬件,来此学习

网友(2010-02-25):
不知道前面幾位能否分享一下經驗與實例啊

网友:
这问题也用问

网友(2011-01-01):
回复 网友B:

emif uart hpi

网友:
4楼说的对
关键是看需求

网友:
3楼好。

有空了写个专辑,介绍一下。这个用的挺多的。

并且需要指出的是:dsp EMIF接口的异步速度并不高。只有不到10M。
需要高的速度必须使用同步模式,这是fpga为了配合dsp的emif口会稍微复杂一些。

网友:
EMIF
找实例学习

网友(2011-07-09):
现在很多DSP算法可以直接在FPGA中实现了

网友:
在资源够用的情况下,还是数据总线快;当然资源不管用,对速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用SPI和UART等方法也行!一切从实际出发!

网友(2011-09-14):
学习了,感觉还是3楼的方法好

网友:
什么DSP?什么FPGA?

网友:
emif同步方式,一般都可以满足要求,设计时时序考虑好就行了。

网友(2011-10-17):
看需求,用DSP的Memory口显然没有错,但是有的时候用其他口可能更便捷,比如ADI TigerSHARC的LINK口;

网友(2012-02-04):
根据DSP与FPGA的数据交换量确定,3楼方法简单易行,布线麻烦些,可以利用DSP的集成外设与FPGA连接

网友(2013-10-13):
追问:那阻抗匹配问题不用考虑了吗?难道直接连接行吗?我是个菜鸟,总是听到别人说阻抗匹配,顺便问下阻抗匹配是个什么东东啊。十分感谢

网友(2014-03-17):
用EMIF接口,管脚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