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的操作问题

楼主(2009-11-06):
各位好。本人在学习Verilog HDL的时候遇到问题,请教各位大虾。

先说下基本情况。

本人初学Verilog HDL,仿真软件使用的是Quartus ii。

      前段时间自己编写调试了一个D触发器的Verilog 模块(Dtrigger.v),编译,仿真都没有问题。

       接着我又编写了一个“由D触发器构成的寄存器”(Hardreg.v)。其中有调用自己编写好的Dtrigger.v文件。使用语句:`include “Dtrigger.v”。编译的时候出现error:can`t open Dtrigger.v  file.

       通过自己以前C语言的经验和网上查询,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
                          (1)将Dtrigger.V作为子函数加到Hardreg.v里面;(自己做过实验,有效)
                            (2)将Dtrigger.V编译产生的文件加到Hardreg.v的工程里面。(网上得来,没有实际操作过)

       现在我的问题是:(1)是否只有上面两种方法调用自己编写的模块?
                               (2)是否可以建立一个user库,可以直接调用库里面的user模块?

              请各位大虾指点。最好是有比较细致的说明!

           TKS!

网友:
把两个文件包含到一个项目中
直接例化就可以
如 Dtrigger  Dtrigger1(.clk(clk),.rst(rst),.d(d));

网友:
放到一个工程下,就可以直接调用了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又学到一招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