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采样速率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11-06):
wimax 10M带宽的采样率是11.2MHz
LTE  20M带宽的采样率是30.72

都不是两倍采样,好像不满足耐奎斯特采样定理?
如何能够正常工作呢,哪位大侠能解释一下呢,谢谢

楼主:
1# yantou 一个回复也没有,自己顶一个,不要沉了

网友:
It seems like the real infomation only occupies part of the bandwidth and there are guard bands at each side of the band. So I think the alising into the infomation band is not effective at all. Any comments?

网友:
There is another thought here.
Since the bandwidth is PASSBAND bandwidth. It is RF bandwidth. If it is down converted to baseband then there is half bandwidth at each side of zero frequency. So the sampling rate is  is enough and nyquist law is followed.

楼主:
嗯,听说过第二种解释,DC中间,正负频率,1/2带宽,抽样率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