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差分opamp的DC增益和GBW怎么仿真啊?

楼主(2009-11-07):
rt
哪位大虾指点指点吧

网友:
测量差分输出的gain

楼主:
仿真电路怎么setup呢?楼上的大虾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谢谢啊!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单端输出的opamp可以接成单位负反馈,然后用stb来仿真它的DC gain和GBW,那全差分opamp呢?这么setup这个仿真电路去仿真它的DC gain和GBW?
非常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啊

网友:
你可能需要测的是loop gain,单独测运放的gain,PM,GM,GBW,没有loop gain/stability重要。同时你测loop gain的时候可以得到运放本身的信息,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常用的方法你可以开环并记入负载效应。如果学院派一点,可以用return ratio,记得hurst有几篇关于RR的paper,你可以在IEEE上找一下。非常详细,而且有bench的setup。

网友(2009-12-29):
有一种双端控制双端的四端口模型,类似于Stb分析时加的DC=0的电压源,名字我忘了,应该是Candence的模型。。。用于差分输入、输出的AC仿真。。。

网友:
全差分的大增益opamp,首先要有共模反馈, 可以用压控电压源等效。
在实际应用电路中仿真更有意义,就是loop gain and phase.(断AC通路,DC通路保持)
hspice option 一定要acout=0
实际上也可以结成buffer 状 作仿真,原理还是一样(断AC通路,DC通路保持)

网友(2010-08-28):
长见识了

网友:
有一种双端控制双端的四端口模型,类似于Stb分析时加的DC=0的电压源,名字我忘了,应该是Candence的模型。。。用于差分输入、输出的AC仿真。。。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想起来了,叫做cmdmprobe,用法和stb一样,在analogLib里。

网友(2012-02-14):
推荐一本清华牛人出的的书,模拟集成电路与系统_[池保勇 著][清华大学出版社],书上有关于仿真两级全差分ota的频率特性、DC增益的详细说明。

网友(2017-05-19):
回复 网友B:
您好,方便告知cmdmprobe具体电路接法吗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2017-07-11):
回复 网友A:

    是CMDMPROBE吗

网友(2020-11-15):
analogLib 库有一个用于差分ac 分析的东西,以diff 开头,你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