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yclone系列的FPGA可不可以做两层板

楼主(2009-11-07):
请问cyclone系列的FPGA可不可以做两层板,芯片是EP1C20q240,
由于是TQFP封装,想简单点画两层板,速度也不是太高,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请问各位有没有做过的,谢谢!

网友:
线路简单绕得通当然可以。

网友:
看你电路上要的工作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