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的启动问题

楼主(2009-11-08):
基准如果加了启动后,启动基准后,电路又回到0工作状态,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可能是基准的稳定性问题,补偿下看看

网友:
是不启动电路不能关断?

网友:
应该是启动电路没有使基准完全从0状态摆脱出来,而进入正常状态的正反馈

网友:
Q: 基准如果加了启动后,启动基准后,电路又回到0工作状态,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呢?
A: Please visit the following website
详细完整的 Banba Bandgap simulation report 包括netlist,电路图,仿真结果等
http://www.eetop.cn/bbs/thread-190594-1-1.html

网友:
启动后电路没有在稳定状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