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t自底向上怎么做

楼主(2009-11-08):
在底层做好了扫描链,在它的上一层综合时怎么识别,是不是要用set_scan_path什么的,怎么和顶层的扫描链结合起来?

网友:
看的人不少,怎么没人回答呢。没有被高手看到吗?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今天看了下资料的例子,太简单,没有参考价值。希望有高人出来指点下。

楼主:
怎么就没有高手愿意出手相救呢,呵呵。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的QQ30967550,希望加你为好友一起讨论问题哦。
你综合是从底向上吗?
设计不大的话,最好从top往下综合,然后再加scan chain。自动生成test_si,test_so,test_en三个管脚。再手工加mux与其他pin复用。

在做综合的同时加入scan chain。即先把次顶层综合并加入scan chain,然后把current_design设为顶层,在顶层再做综合和扫描插入。但是到了顶层时,把扫描约束和规则定义好后做insert_dft,工具并不能识别次顶层已有的扫描链。我后来重新考虑后觉得可能是是时钟的问题。之所以我想自底向上做综合插入扫描链,是因为有些时钟是在顶层的一些模拟模块提供的,在芯片外面并不可控,如果要可控的话,可能要做OCC(ON CHIP CLOCK)才行。而自顶向下的话是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即插入了扫描链后的设计在TMAX工具里做DRC时没通过。产生的错误还是时钟不可控,虽然这时钟是芯片外面的PAD输入的,但是时钟信号不能进入到PAD的D端。今天拿了另一个工艺库(同一公司新版本的库)的PAD做试验,信号能通过PAD的D端。查看两者的模块定义,发现一些不同之处,于是用新版本的库PAD做替换,终于可以让时钟信号通过,完成DRC检查。

网友(2010-02-07):
很简单,只要你在底层做完scan chain后,写一个ctl文件出来,然后在顶层调用这个文件,dc会自动识别你的scan chain的,你是要在顶层作adaptive scan么?

网友(2018-07-16):
底层的做好chain 的 block write_test_model -format .ctl/.ddc/.ctlddc -output core.ctl/.ddc/.ctlddc
上层的通过read_verilog core.v
              read_tast_model -format ctl/ddc/ctlddc  core.ctl/.ddc/.ctlddc
将dft信息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