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irfox今天无法登录,前天还可以,请解决

楼主(2009-11-08):
出现如下错误:
XML解析错误:废弃 document 元素之后的内容 位置:http://www.eetop.cn/bbs/logging.p查了一下,有关的解决方法如下,做参考。

解决“XML解析错误:废弃 document 元素之后的内容 位置”错误的方法
1.论坛安装时ucenter 没有配置好~
在论坛的根目录找文件:config.inc.php
找到对应一下几个
define(’UC_DBTABLEPRE’, ‘`fans`.uc_’);
define(’UC_KEY’, ‘Hf06k9i2i723ma49k1neI7C3o9g2MdSdu8y4Ufxe89FcS3f9oavdceB5b026zd55′);
define(’UC_API’, ‘http://www.aigze.cn/ucenter’);
define(’UC_APPID’, ‘1′);
2.打开UCenter ,选择里面的应用管理,在应用列表里面看有没有你现在论坛这个论坛
如:
看是否通讯成功
3.打开网站
查找通信密钥:
应用的 UCenter 配置信息:
里面的配置信息是不是和config.inc.php文件里面的一致。
保持一致,重新上传ok!!
网页来源:http://www.bobba.cn/?p=76

网友:
现在应该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firefox可以登录个人空间,但还是不能登录到论坛,无法发帖及下载。

网友:
你确认么?我试了几次都没问题,你再清除cookie试试

楼主:
清除cookie OK, Thanks

网友(2010-01-05):
看看论坛情况如何  再路过此地~~~~

最动感的dj舞曲 http://www.dj53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