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II软件问题

楼主(2009-11-08):
为什么我进入SOPC_Builder时,在建立系统的时候,我的软件界面只有System Contents和System Generation两项,而中间的Nios II More "CPU_0" Settings 这一项没有,这是为什么呢?希望能人指点!谢谢!

楼主:
我重装过了,还是不行。我安装的是ALTERA的一个开发板附赠的7.2版本。
请问如果是LICENSE问题的话,我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晕,7.0以后的版本就没有那个标签了吧!整合过菜单了!!

网友:
双击组件中的CPU项 就能修改这些信息了 所以没有这一项了

网友:
版本问题,我现在用的8.0就没有,双击组件中的CPU项就能修改这些信息了,已经嵌到CPU这一项里面去了。

楼主:
谢谢!我知道了!是被移到CPU设置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