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放大器的单端输入差分输出和单端输入单端输出的差别?

楼主(2009-11-08):
一个射频放大器,电路结构是单端输入,差分输出的。
问题是:如果正常使用差分输出时的增益,和只用了差分一端输出时的增益,这两个增益相差多少呢?按说应该是差一倍3db吧
但是在ad8264的说明书里有这么一段:
增益范围:
0至+24 dB(单端输入至VGAx)
+6至+30 dB(单端输入至差分输出)
0至+24 dB(单端输入至单端输出)
说的是单端输出和差分输出的增益差是6db
哪位大侠来解释一下?

楼主:
哪位大侠来解释一下?

网友:
功率增益就是3dB,电压增益就是6dB

网友(2012-09-28):
回复 网友A:

    功率增益是指什么说的?

网友:
回复  moorehuang

    功率增益是指什么说的?
引用 网友B:

如果知道电压增益,Gv=Vo/Vi,那么功率增益Gp=Po/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