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BA axi 问题

楼主(2009-11-08):
有下面几个AXI问题需要大家帮忙:
1 out of order模式中的ID是具体怎么实现的?能举例说明吗?对于不同master的ID怎么识别?同一master中的不同传输ID怎没识别?
2 AXI文档中的transaction与transfer有什么区别?

网友:
1、ID是由Master发出来的,一般来说,1个Master只有1个ID,也可以设计1个Master有多个ID,用以区分1个Master的不同的传输。
2、Transaction是“事物”,指传输的内容,可以理解为Packet。Transfer是传输,其内容就是Transaction。

网友(2011-07-05):
多谢二楼指教

网友:
1、每个主机都可以发送不同ID的事务,如果主机要求事务顺序必须按照一定顺序,给这些事务分配相同ID;如果主机不需要这些事务按序完
    成,则可以分配不同的ID。对于从机来说,不关心事务是哪个主机发出的只关心事务ID。ID相同的事务,从机可以认为是从同一个虚拟主机
    发出的。
2、每个burst可以称为一个事务(transaction),burst中的每个数据称为一个传输(trans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