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综合ram

楼主(2009-11-08):
用verilog写了一个ram ,在DC综合时,要怎么把这个.v格式的ram转换为.db格式?

网友:
你 out 了
mem都是用memory gennerator 生成的,(.lib)
再用dc转成.db

网友:
回复 网友A:

re,先用dc读进去,再写成.db

楼主:
那你们都用哪种memory gennerator 工具?

网友:
verilog里面instance memory.lib的memory shell,然后在dc里面读入和memory.db

网友:
呵呵,DC可以自己生成RAM的,

楼主:
不能直接要DC读,这个ram比较大,会卡死的.........
verilog里面instance memory.lib的memory shell,?能详细点吗

网友:
一般都用memory compiler生成IP

楼主:
哪里可以找到memory compiler?

网友:
memory compiler一般找foundry要的,没有通用或单独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