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疑惑很久

楼主(2009-11-08):
现在发现一个芯片,在没有给它的主电源供电的时候,往其GPIO灌一个电压,会发现芯片的主电源也会有电压,这是为什么?我是做应用的,对内部不太懂,谢谢!

网友:
具体点,什么芯片,是不是芯片坏了,内部导通了。

网友:
拿个茶壶,从壶嘴灌水进去,看看壶里会不会也有水

网友:
楼上的解释的高明。GPIO的ESD导通了,当然会传递到电源上。电源之间的ESD通道diode通了,所以主电源有电。

楼主:
那为什么灌过去的是2.8V,到主电源出来只有1.6V左右,而从IO出来的又只有1.3V左右?

网友:
多电压的芯片你只加单电压实际上有危险的,片子在不明工作状态下,会烧片子的。那些电压是多少没啥道理可言。这就是为什么多电压的片子每个电压施加是有顺序的。

楼主:
应用的时候发现的,由于不是做IC的,对内部不是很了解,如果能提供一下IC内部的原理图就好了

网友:
恩,做过后端的对这个才能很明白。

网友:
很正常吧,各个电源平面之间都会有直流通路的,这也是一般的芯片不能支持热插拔的原因

楼主:
楼上能否详细讲解哈?

网友:
大规模集成芯片的供电分为IO电压和核电压。
如果只给IO供电,那么在内核部分可能会表现为低阻抗对地通路。
导致大电流通过,很危险。
所以会有加电掉电顺序的要求。

楼主:
还是不懂,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
有源电路电源不上电时,外接管脚通过内部二极管,三极管与电源构成通路。

网友:
查一下芯片的规格表吧
这样会比较稳
也看一下IC是不是有电源启动顺序

网友:
IO有钳位

网友:
嗯……有收获

网友:
GPIO PAD部分有ESD保护电路,通过ESD保护电路导通到VDD上了。
如果明白芯片Open/Short测试的原理,就应该很清楚这部分。

网友:
哈哈,4楼的说得太好了!
以前我也遇到过相关问题,芯片在板子上是按键才上电的,外部一个管脚有上拉,所以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ESD 保护结构可以想象为GPIO和VDD之间有一个二极管

网友:
电流倒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