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芯片灌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9-11-08):
现在发现一个芯片,在没有给它的主电源供电的时候,往其GPIO灌一个电压,会发现芯片的主电源也会有电压,这是为什么?我是做应用的,对内部不太懂,谢谢!

网友:
一般IO会有一个OUTPUT driver,此Driver有两个大的PNMOS构成。
你从IO灌电压进取,要看PMOS的gate端是什么状态,如果是GND,则因为PMOS的drain端为IO,则通过channel向PMOS的Source端充电,所以会看到芯片的电源上有电,与灌入的电压相同。
如果PMOS的gate是High,则channel未形成,通过drain到sub+source的P-N结充电,一般chip都会有一些耗流,所以受Vtp的影响,VDD上往往只能得到Vio-Vt的电压。
另外NMOS也有可能打开,会有通路到GND,如果IO的driver能力比较大,会容易烧掉。

楼主:
如果不是push-pull的呢

网友(2023-02-14):
push-pull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