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ways敏感列表

楼主(2009-11-09):
请教一下,always的敏感列表里是不是沿敏感和电平敏感不能混在一起?谢谢解答

网友:
是这样的~

网友:
推荐这样 如果只做仿真也无所谓

网友:
没注意到,有人给出示例吗?

网友:
对时序电路,只用边沿触发,如:
always @ (posedge clk)

对组合电路,只用电平触发,如:
always @ (a ,b ,c)

但是人们经常在写组合电路的敏感列表的时候漏掉一些变量。这在综合的时候不会有问题,但是在仿真的时候会出错。为了避免这种由于敏感列表导致的仿真和综合不匹配,建议使用如下的方式:
always@(*)

这样,不管什么信号发生了变化,总会触发该always模块的动作。于是,仿真总会和综合匹配。缺点在于仿真时间会长点。

网友:
如果行为级建模,没有这个约束。
如果是RTL级,可综合,那么千万不要混,因为不能对应到真实的电路上。

网友(2010-02-10):
是这样的

网友(2010-03-22):
不能综合

网友(2010-04-22):
最好不要混用,免得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