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极点的问题

楼主(2009-11-09):
拉扎维的书上有一处说到 当两个极点离得很近时,可以看成一个极点,怎么理解这句话

网友:
楼主说下在哪一页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当做重极点理解

网友:
频率看成一个频率,产生的效应double

楼主:
如果这样的话补偿的时候,可以把非主极点移到主极点处,看成一个极点

网友:
可以看成 resonant pole, 产生的效果是两个极点

网友:
有这样的话吗,两个就是两个啊
斜率加倍

网友:
哈哈,联系下自动控制原理里面关于极点的解就清楚了

网友:
对于差分电路两个对称的点产生的相同大小的极点可以合并的

网友:
效应肯定是加倍的
-40db/dec

网友:
应该当做双重极点吧

网友:
信号两条通路上的同样的极点可以等效成一个的意思吧

网友:
你应该从差分电路的本质上去理解。两个点分别是在正负输出端产生的效应,就好像如果两个数A、B,如果A在一个点变成了1/2,B在同样的时候变成了1/2,和在一起总得特性也是1/2,而不是变成了1/4,如果说两个的点不一样,那么和在一起就跟这两个点都有关了。

网友:
不是很清楚,没研究过

网友:
没看懂是啥意思 帮不了

网友:
这个简单啊,举个例子啊。
f1 约等于f2,传输函数为  A_closed=A_open/(1+f/f1)(1+f/f2)
我们用f0=(f1+f2)/2来代替。
A_closed=A_open/(1+f/f0)(1+f/f0)=A_open/(1+f/f0)^2
就可以了,看作一个极点,不过是重极点罢了。
为什么是40db呢?因为
|AV|db=20log|AV|=20log[A_open/(1+f/f0)^2]
=20logA_open-40log(1+f/f0)
所以斜率由20db变成了40db。呵呵,就这么简单啊。。

网友:
这个简单啊,举个例子啊。
f1 约等于f2,传输函数为  A_closed=A_open/(1+f/f1)(1+f/f2)
我们用f0=(f1+f2)/2来代替。A_closed=A_open/(1+f/f0)(1+f/f0)
就可以了,看作一个极点,不过是重极点罢了。

网友:
看作一个极点,不过是重极点

网友(2009-12-09):
已经忘记了,挣钱了。

网友:
应该是将频率看成一点,但斜率是原来的两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答案不错 看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吗

网友(2010-02-22):
都是无穷远的东西,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2010-04-07):
存在两种情况,需要分开说

网友(2010-12-10):
这两个几点可以合并,做为一个极点分析。不影响分析运算的结果

网友:
再近也是2个极点

网友:
差分电路,结构上对应的两个极点,可以看成一个,即使两个地方不完全一样,在它们之间也有个零点,最终效果也是一个极点,明白了吧?

网友:
嗯  20楼说的很明了

网友:
双极点,斜率变成40db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很简单阿,并行通路在输出求和,两个通路的单极点在输出合成两个极点和一个零点,如果两个极点较近,则极点和零点位置近似相等。一个极点和零点抵消,结果就是单极点了。

网友:
    这还是双极点,只是在同一个地方出现而已,和单极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2011-07-02):
回复 网友B:

    怎么抵消啊?零点在镜相极点的两倍处,不能严格抵消把

网友:
这个很简单阿,并行通路在输出求和,两个通路的单极点在输出合成两个极点和一个零点,如果两个极点较近,则极点和零点位置近似相等。一个极点和零点抵消,结果就是单极点了。

网友(2012-08-10):
回复 楼主:

顶一个

网友:
20楼的 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