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CRC校验的问题

楼主(2009-11-09):
比如说对0000 0000进行crc-4校验,那按照网上学来的算法,是不是校验结果就是0000,如果不是的话,那又是什么,
如果是的话,那也就是说不管进行几位的CRC校验,0的校验结果都是0?
请明白人指点一下

网友:
有同样的疑惑  顶起

网友: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我遇到过硬件实现CRC7和CRC14,输入全0时输出就是0。

楼主:
只能先这样认为了,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