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IC Compiler问题

楼主(2009-11-09):
ICC 做到CTS的时候,出现
ERROR: Command ‘ ’ had an error while executing. Discontinuing. (PSYN-003)
ERROR: Prelude Failed
CTS prelude failed

不知道这个错误是怎么引起的,看错误码也没具体的说明
MW lib 其中有一个IP是自己转的FRAM,没有DB文件;其他的都是foundry提供的

网友:
man PSYN-003

先看看。。。。

楼主:
PSYN-003的提示也看过了,
如果是缺少文件的话,也就是缺那个IP的DB了,
但我试了另外一个项目,拿掉一个IP的DB,CTS是可以的,(当然,这样时序是有问题的)
另外就是文件的格式,一步步做下来,没报告格式有问题

还有一个是,所有的standcell都报:
Warning : The ‘OR2' (等等)cell in the 'standcell' technology library does not have corresponding physical cell description.
Warning : The ‘OR2' (等等)cell in the 'standcell' technology library is being marked as "don't_use".
这个库是foundry提供,经过验证的,
出现上面的问题,不知道会不会影响CTS?

网友:
还有一个是,所有的standcell都报:
Warning : The ‘OR2' (等等)cell in the 'standcell' technology library does not have corresponding physical cell description.

这个应该是说没有相对应的lef文件吧。

Warning : The ‘OR2' (等等)cell in the 'standcell' technology library is being marked as "don't_use".

在.lib格式的库里把don't_use属性去掉看看。

网友:
估计是库没有导对吧

check_physical_design -stage pre_clcok_opt

先看看。。。。

楼主:
inspectb,
你的建议我先前也尝试过,
如果我跳过CTS直接route是可以的,LEF应该没问题
don't use,remove掉了还是会出现上述问题

290702500,
check出来是有几个ERROR和WARNING,
一个就是我自己转FRAM的IP,缺DB
Warning: Can't read link_library file 'POR_max.db'
还有一个IP报告说没找到电源地,我觉得这个错误和CTS是没关系的,所以没理会
ERROR: Can't find inout port 'GND' on reference to 'OSC' in 'top'
ERROR: Can't find inout port 'VCC' on reference to 'OSC' in 'top'
另外,
ERROR: The following library pins does not have consistent  directions in the physical and logical library. This mismatch in pin directions will result in ignore of that cell.(PSYN-045)
报了所有standcell的所有pin,
难道真的是库有问题?晕

网友:
don't use,remove掉了还是会出现上述问题

你有没有重新生成db文件?

网友:
ERROR: The following library pins does not have consistent  directions in the physical and logical library. This mismatch in pin directions will result in ignore of that cell.(PSYN-045

检查下physical and logical 库里的pin的方向。让他们一致。

楼主:
chenchenbeyond,
DB file没有重新生成,都是用库里的
physical and logical 的库,你指的是FRAM和DB吗,这两个都是2进制的文件?好像不好改啊

网友:
。lib中don't use,remove后,用DC转为DB文件。重新load .db

网友:
don't use,remove掉了还是会出现上述问题

如果没有重新生成db文件,那两个文件都不一致。

楼主:
用.lib重新生成了.db,这里面是有pin direction,input/output
但是在physical 里显示direction为unknown,我在ICC里选中pin查看属性看到的
可能是上述原因吗?

后来我就用LEF生成Milkeyway格式的lib, LEF里有pin direction, 转出来后direction却变成了unkonwn, 奇怪了, 哪里出错了?
我是在Milkyway 下面用LEF in...转换的

楼主:
呵呵,刚才我看错了,重新转出来的是有direction的,和DB对应上了
现在CTS可以做了
结论,库里的MW lib 和DB不一致,重新生成MW lib即可

谢谢 inspectb  290701500  chenchenbeyond  snojas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