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测试(jitter)

楼主(2009-11-09):
前一阵子做了一个PLL,封装好,回来测试!
如果电源为强加电源时候,jitter很小(比较理想);
如果电源为芯片内部LDO18时,jitter比较大(不太能接受);
愿有PLL高手给出相关解释!!!

网友:
那说明你整个PLL的PSRR比较差。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一般说明,LDO的瞬态响应不够与带负载能力不够

网友:
LDO的瞬态响应

楼主:
刚才在测试板上搭了个LDO,不过负载电流可以达到100安培级别的,效果改善也是明显的!

楼主:
片内的LDO负载驱动能力为50mA的,内部还有些别的电路,在此LDO下,工作都算正常,为什么PLL在这LDO下工作不正常?
如果要想改进PLL,是否有人给出些相关建议呢?

网友:
你可以测试一下加ldo之后的vco电源电压,看看纹波情况。

网友:
楼主,你的锁相环的jitter是用什么仪器测试的啊?

楼主:
终于解决了,因为内部LDO18产生了一个零点刚好在PLL基准比较频率附近,因此电源对PLL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解释了为什么用外部LDO18,PLL产生的jitter比较小!
jitter,公司没办法直接测得,,就用示波器看的PLL输出波形,看其抖动!!!

网友:
终于解决了,因为内部LDO18产生了一个零点刚好在PLL基准比较频率附近,因此电源对PLL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解释了为什么用外部LDO18,PLL产生的jitter比较小!
jitter,公司没办法直接测得,,就用示波器看的PLL输出 ...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因为PLL的电流信号输入到LDO的环路里面,而且和LDO开环的零点相近,所以在这个频率增益下降得很大,对环路抑制输出点的电压造成影响?想学习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来你的PLL reference noise的抑制能力不足。分析一下jitter的频谱,跟PLL带宽对照一下。果然如此的话,可以在PLL系统上多加一个极点来抑制这种噪声。

楼主:
原因已经查明,是作为LDO输入的1.25V基准的PSRR比较差(在PLL基准频率附近处),进而影响了LDO的PSRR;
解决方案:将1.25V基准外接一nF级别的补偿电容,PLL的jitter基本上消除;

网友:
原因已经查明,是作为LDO输入的1.25V基准的PSRR比较差(在PLL基准频率附近处),进而影响了LDO的PSRR;
解决方案:将1.25V基准外接一nF级别的补偿电容,PLL的jitter基本上消除;

引用 楼主:

还是搞不清楚,噪声是从电源和地线耦合到bandgap的,还是从bandgap的输入耦合回来的?

还有,bandgap是没有运放的那种吧,然后再外接个接地的滤波电容?如果是有运放的那种,接个nF级的电容能稳定吗?

楼主:
还是搞不清楚,噪声是从电源和地线耦合到bandgap的,还是从bandgap的输入耦合回来的?

还有,bandgap是没有运放的那种吧,然后再外接个接地的滤波电容?如果是有运放的那种,接个nF级的电容能稳定吗?
引用 网友A:

15楼的兄弟非常关注,呵呵!
噪声是从5V的PAD上耦合到Bandgap上的!
Bandgap有运放的!本来是没打算外接电容的,后来测试PLL的时候,没办法,只能加了!
“如果是有运放的那种,接个nF级的电容能稳定吗?”guang3000兄弟,我有点费解?为什么不能稳定?你那边有什么建议?
我以前作过的ADC基准基本上都是外接couping电容的!

网友:
这个有意思.学习了

网友A:
15楼的兄弟非常关注,呵呵!
噪声是从5V的PAD上耦合到Bandgap上的!
Bandgap有运放的!本来是没打算外接电容的,后来测试PLL的时候,没办法,只能加了!
“如果是有运放的那种,接个nF级的电容能稳定吗?”gu ...
引用 楼主:

没意见,是我理解错了而已。我原本以为bandgap后接滤波器的电阻越大,电容越小,对bandgap里面运放的频率特性影响就越少。但算算其实电阻和电容越大,影响越少。

楼主:
是不是因为PLL的电流信号输入到LDO的环路里面,而且和LDO开环的零点相近,所以在这个频率增益下降得很大,对环路抑制输出点的电压造成影响?想学习下
引用 网友A:

这是

这是什么意思,不明白

网友:
看来我的PLL还需要学习啊,有问题再来发问

网友(2010-08-05):
学习的路还有很长呀!!!

网友:
原因已经查明,是作为LDO输入的1.25V基准的PSRR比较差(在PLL基准频率附近处),进而影响了LDO的PSRR;
解决方案:将1.25V基准外接一nF级别的补偿电容,PLL的jitter基本上消除;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你的bandgap导致的LDO的输出noise进而对PLL造成影响?

网友:
感想經驗分享。

网友(2010-10-22):
hh  wo men de TSMCde PLL ye yao kuai hui lai l e

网友(2012-12-01):
PLL测试主要测试什么了,刚做不懂,求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问题,等解释!锁相环中的psrr怎么测?

网友(2018-11-01):
很有启发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