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L bandwidth与reference spur suppression的关系

楼主(2009-11-09):
why large pll loop bandwidth will result in less reference spur suppression? Thank you

网友:
系统反馈回路在带宽内的频率上有效工作

网友:
建议好好去读下razavi关于pll的描述

网友(2018-04-20):
PLL的带宽越宽,反应越灵敏,对于ref spur这种东西输出的就越及时,当然它的影响就越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