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Cadence TF文件导入时出现错误 无法导入这是为什么?

楼主(2009-11-10):
最近自己在家装了Cadence5141 软件 建库导入TF文件时出现错误 无法导入这是为什么?在公司TF文件能成功导入 所以应该可以排除TF文件的问题,新装的软件是否还要设置什么?

网友:
请问LZ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指点一下,小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0-10-21):
回复 楼主:

   软件安装时有没有Error?

网友(2011-10-18):
啥Error, 信息给大家看看

一般来说 不太会error,

网友(2012-05-14):
同求!!我的安装也没有出现error

网友(2013-01-08):
LS各位解决没有啊,小弟也遭遇同样的问题,求指教~~捉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