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DO恒流源负载振荡

楼主(2009-11-10):
接手一个LDO,用恒流源作负载,LDO振荡,
但是用电阻作负载,不会发生振荡,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开始用恒流负载,开始时刻将输出拉到-0.8V,这样会因为短路保护电路,将LDO关断,
但是用电阻作负载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以上两个问题怎么解决,请教论坛里的高人指点!!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复杂,呵呵

网友:
分別接這兩個負載,去看看整估 loop 的phase margin夠不夠。

网友:
一般會oscillating應該是phase margin不夠造成的,可能就要針對補償下手。

楼主:
以前论坛有人讨论电阻负载和恒流负载
有不少人说两者没有差距,
但是我认为有一定差距,
没想到自己还真遇上这个问题了
问题是不改进的话的,能够应用吗?

网友:
应该是不一样的,使用current source,AC阻抗无穷大,若使用R负载,会降低你LDO的输出阻抗。
这两种情况下loop 特性会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可以类比于单管common source 接法的放大器使用current source 做负载和使用Resistor负载。这两种情况下是可能不同的。

瞬态仿真从一开始就是-0.8,是因为一开始就由电流源从你的地拉电流(此时你LDO的输出管还没有开始提供电流),因为会有个负电压出现。

没有看到你的电路结构,猜测是这种原因

楼主:
应该是不一样的,使用current source,AC阻抗无穷大,若使用R负载,会降低你LDO的输出阻抗。
这两种情况下loop 特性会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可以类比于单管common source 接法的放大器使用current source 做负载和使用 ...
引用 网友A:


恒流负载启动时, 电压为0.8V 这个问题倒好!

关键是恒流负载不稳定, 请问这能那区流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恒流负载,一直在拉电流,所以出现负压,这个是仿真手段问题
如果LDO提供电源,可以想象负载情况,所以恒流负载肯定需要稳定
按照你说的情况,应该是输出极点推的不够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解决方法:
1、推倒系统环路传输函数
2、确定根据负载,采用零极点补偿技术,选取负载电容的ESR。
通俗的讲,由于电容ESR的存在,会引入一个零点,负载的不同,这个零点位置就不同,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在不同负载情况下调整伏在电容的原因。楼主的电路中采用电流源,负载等效为无穷,这是一种最坏情况。调整CL吧,只要在这种情况下,系统不再震荡,就没问题了。
实际电路建议采用扫频仪看看系统的BODE图,一切就尽在掌握了。

网友(2010-04-28):
我觉得实际负载介于 电流源负载模型 和电阻负载模型 之间,所以都应该考虑

抛砖引玉

网友:
一般的 電子負載 loader 有cc mode ,  cv mode 還有 resistor mode
但是 所以達到 constant current 不一定會達到
當你 power on時  一開始  loader 會不穩定
  所以開機瞬間會有問題  過一段時間才會切到正確mode

另個問題是 loader 模擬的 current 是有多少 cap loading ??

一般純電阻是沒有
但是 loader  或 source meter 內 是模擬的, 其實cap loading都不算小 .
建議你還是算 loop gain
或是 一開始 ldo 使用 電阻併 cap  一直到會 ringing
來看到底多大 cap 會出問題 .

网友:
这个一定要好好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同问等解答啦

网友:
ldo是啥东西啊?

网友(2016-12-13):
There was a same problem when I simulate the D-LDO.
The reason was the electric potential reverse.
Advice is using resistance not current 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