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BIST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9-11-10):
研一小弟,被老板安排做memorybist,而且是PBIST(可编程BIST)。埋头读了两个月的MTDT,ITC等会议杂志的论文,了解了一些方案,但直到最近才听说mentor的MBIST architect可以自动生成BIST模块,而且很强大,想请教诸位:
1.工业界在做MBIST时是倾向于自己设计还是倾向于用工具生成呢?
2.mentor的工具可以生成PBIST模块吗?也就是可以在不改变硬件电路的前提下改变测试算法吗?
3.MBIST Architect生成的BIST模块的控制部分是一个状态机吗?
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2010-03-03):
根据实际情况,如果memory比较奇怪的,有人自己写一个perl来产生mbist电路。
但大部分用工具作的,那个逻辑很简单!

网友:
工业界一般用工具生成

网友(2011-01-21):
一般用工具生成,但也可以自己做的,不是很复杂的。

网友:
连找工作的都来这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