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ega162V不能进入编程模式

楼主(2009-11-10):
请教各位大侠,我用的是mega162v,8M晶振,上电后不能进入编程模式,熔丝位读取不出来。使用的是双龙SL ISP下载软件,并口下载。mega162v是第一次用,以前用的是mega16,没有碰到这种情况。万分感谢!!

网友:
确认硬件没问题?

楼主:
刚焊好第一次上电,想配置熔丝位就出现这种情况了,还没有写程序进去呢,感觉像锁死了,但还没有进行操作啊。硬件连接检查了,没问题,会不会是芯片坏了?

网友:
第一次应该是不用外部晶振就可以用的
检查下硬件问题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