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做标准布线单元的

楼主(2009-11-10):
作标准布线单元时如果x,y方向的pitch不同,应该怎样设置格点同时满足横向和纵向的要求?

网友:
x方向pitch
以走垂直方向的金属(如metal2)的via1与via1的space+via的宽度  (推荐,常用)
metal 与metal 的space+metal宽度
metal与via的sapce+1/2 metal width +1/2 via width
y方向pitch,原理同上,只是换成以走水平方向的metal,如metal1 metal3
走线的track一般上下或左右shift 1/2 x/y pitch

网友:
一般picth都应该满足设计格点的,格点不是自己定吧,是FAB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