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DSPbuilder的问题

楼主(2009-11-10):
我现在用的是8.1版本,matlab用的是2009a.在破解的时候总是不成功,也是用的网上别人教的方法.
问题如下:
> dos('lmutil lmdiag C4D5_5l2A')
lmutil - Copyright (c) 1989-2008 Acresso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FLEXnet diagnostics on Tue 11/10/2009 16:07

-----------------------------------------------------
License file: c:\DSP_Builder_8.1_License.dat
-----------------------------------------------------
No licenses for C4D5_5l2A in this license file
ans =
     0
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C4D5_5l2A 就是 DSP Builder License标志,你根本没把 DSP_Builder指向License.dat ,可以将 DSP_Builder_8.1_License.dat 和quartus的License.dat 合并

楼主:
THANK YOU !成功,谢谢上面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