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布线后fast的时序更差?

楼主(2009-11-10):
大家有遇到过吗? FPGA时序分析结果 fast比slow下的 setup time时序更差,是为什么啊??

网友:
看看你的约束是否完全

楼主:
约束应该没有问题啊

网友:
slow模型下看setup time的时序,fast模型下看hold time的时序

网友:
有时候fast模型也需要分析被约束信号是对timing起正向还是反向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