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只能在linux里面安装吗

楼主(2009-11-11):
如题所述,可以xp下安装吗?如果有的话请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
请高人发一个windows版本的链接~~~谢谢了

网友:
dc2000可以按在windows。
不知道2000版本对工艺库支持如何。

网友:
现在synopsys的ASIC综合软件基本上都是应用在linux平台上的(synplify的那一套收购过来的除外),而且支持的是redhat,其他的linux版本如ubuntu安装就比较麻烦。早期的版本支持windows,不过可能太旧了,入门级的学习还可以,实际应用恐怕就不成了。
现在的DC你可以到synopsys网站下载试用,只需要注册一个帐号就是了。
建议还是在linux上使用,毕竟做综合的时候,很少有人使用gui界面,基本上大家都是使用脚本。

网友: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