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erilog里数据比较的问题?

楼主(2009-11-11):
比如:a<=5'd10

如果a为负数的话,那么最高位为1,那么比较的结果是否应该是负数比5'd10大呢?

网友:
只认二进制,不认符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如果要有符号数
用$signed

网友:
对于verilog来说,它对信号的认知是所有信号都缺省认为是无符号数,即最高位不是符号位。只有当你刻意指定某个信号是有符号数(用signed),它才把最高位当成符号位。而这个signed关键字在verilog2001之前是不被承认的

网友:
注意wire是连线,而不是数据。数据有特定的定义和使用方法。只有signed类型数据才有负数。

网友:
FPGA是没有符号概念的,把它看成电平就清楚了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如果有符号的话,那就多一步判断符号的不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Verilog里面数据类型没有sign unsign
这个不是<=, 是非阻塞赋值。

是下一拍来的时候,a==后面的值~

一般比较器只会从高位往低位比较

网友:
这个跟综合的库有关吗?
如果我用signed 的库去综合会怎么样?

网友:
对的,我曾经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2009-12-12):
不要用软件的观点看硬件的设计,FPGA只认电平,不认正负数

网友:
高手解答下

网友:
学些来了。。。

网友:
二进制表示呗

网友:
补码分开考虑

网友:
不错,点滴积累

网友(2010-02-10):
不要把正负的概念带入底层的电路设计,
即使verilog2001支持signed,也不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