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仿真的时候出了点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09-11-11):
请教一个问题,我在用modelsim做时序仿真的时候,出现了下面的错误,并且仿真结果也不正确,但是功能仿真的时候是正确的,
在quartusII综合的时候,保持时间也出了点问题。
请问下面这种错误应该怎么解决啊,是因为保持时间有问题而引起的吗,请不吝赐教!
** Error: D:/set_up/modelsim/myprojects/encoder sample/encoder_top_postsim/cycloneii_atoms.v(5299): $hold( posedge clk &&& nosloadsclr:7223759 ps, datain:7223846 ps, 306 ps );
#    Time: 7223846 ps  Iteration: 0  Instance: /encoder_top_tb/tt/\u3|curr_st.RECE\

网友(2012-04-0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2012-12-18):
Quartus II 没救了

网友:
可以直接下载试试,报这个错也不一定实际就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