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动态载入外部文件,而不用readmem

楼主(2009-11-11):
使用readmem系统任务在编译时就需要定义好相应文件,如果我想实现不需要重新编译,在运行的过程中动态载入相应文件,请问怎么实现?

碰到的问题:
目前仿真时只能在编译的时候给PM载入程序,但是,如果有多个验证方案,每个方案只是程序不同而已,我需要每次重新编译,需要有一种方式,不用重新编译,最好在仿真时动态指定载入的文件. systemverilog也没有找到相应的实现方式.

楼主:
请教高手,在线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学习一下$value$plusargs()

网友:
不是吧.verilog IEEE里面就有提供很多对文件操作的系统函数.例如 $fscanf ,$fread,$fgets .... 基本上用上文件指针,和C里面操作文件一样用.很方便.在需要更改文件的地方用不同的文件指针,文件指针的对象可以用$value$plusargs() 从命令行里引入.

楼主:
非常感谢!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实现仿真的时候传递参数,而不用重新编译.已经完全可以实现我想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