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生成伪随机序列

楼主(2009-11-11):
请教生成伪随机序列的公式是什么样的?2^9-1是511序列但是不知道生成序列的公式是什么样子的,请路过的大侠帮帮忙。

网友:
module lfsr    (
out             ,  // Output of the counter
enable          ,  // Enable  for counter
clk             ,  // clock input
reset              // reset input
);

//----------Output Ports--------------
output [7:0] out;
//------------Input Ports--------------
input [7:0] data;
input enable, clk, reset;
//------------Internal Variables--------
reg [7:0] out;
wire        linear_feedback;

//-------------Code Starts Here-------
assign linear_feedback = !(out[7] ^ out[3]);

always @(posedge clk)
if (reset) begin // active high reset
  out <= 8'b0 ;
end else if (enable) begin
  out <= {out[6],out[5],
          out[4],out[3],
          out[2],out[1],
          out[0], linear_feedback};
end

endmodule // End Of Module counter

楼主:
这位大侠,我没太看懂。。麻烦您写个表达式给我行么。

网友:
通讯原理上有生成公式

网友:
google 伪随机 生成多项式。。。我给你个吧
x^17+x^3+1

网友:
用线性反馈移位寄存器生成伪随机数,具体资料可以google一下LFSR

网友:
可能要学好线性代数才好理解,我一直没能好好理解这个东东,每看这个都要去书要找公式.

网友:
低频时钟采样高频信号的方法也可以。

网友:
一般是用M序列生成伪随机数。为了保证随机性,可以将序列的位数增加。这方面的论文不少。应用到fpga方面的很多。

网友:
看来数学差的都没办法整啊!

网友:
谢谢,刚才下在了东西

网友:
用LFSR可以产生,一般讲verilog的书上都有介绍的

网友(2011-01-19):
感觉这个得好好学学哦

网友:
用LFSR,理论基础是多项式代数,得找抽象代数的书看。。觉得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