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中LPF的设计

楼主(2009-11-11):
请教各位大侠:PLL中的LPF采用有源比例积分滤波器,该LPF的带宽能否设计到MHz级?

网友:
可以设计到MHz以上,带宽由你系统定的。

网友:
你要仿真看看有源LPF会对PLL贡献多大的phase noise,然后看是不是满足你的spec。
带宽设个几MHz的话,我估计1MHz~10MHz这里的phase noise会比较难满足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指教,我想再问个问题:PLL的带宽、LPF的带宽以及鉴相频率有什么关系?谢谢了

网友:
鉴相频率一般设计大于10倍的PLL带宽,PLL带宽由Lock time, phase noise的spec来确定。当fref太小时PLL可能会不稳定,所以一般设计大于10倍loop bandwidth,你可以看一下Gardner的那篇论文。LPF的带宽?你指LPF在0dB的频率吗?这个一般可是很大的,设计是一般关心LPF的零极点,而不是带宽,PLL的loop bandwidth需设计在LPF的零点和第1个非零极点之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告诉我是Gardner的哪篇论文?

网友:
Charge-Pump Phase-Lock Loops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能不能告诉我:您的联系方式,比如QQ号?我还想向您请教LPF方面的一些问题。谢谢了

网友:
受益匪浅阿

网友:
我觉得可以。

网友:
太久不做pll,有点忘了,先占个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