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共模反馈放大器的频率问题

楼主(2009-11-11):
本人遇到一个简单两级运放,全差分输出,通过共模反馈输出给NM4,NM6,可是共模反馈放大器出现诡异问题。我把NM4,NM6当输入仿AC,这时应该可以看成两个共源放大电路,二级间米勒补偿。按理说是两个左极点,可是仿真下来是两个右极点,一个左零点(都在较低频,PZ看出)所以导致相位加270度后在下降。。图在下面,希望高手能够指点一下。第二级加大电流的原因是降低输出阻抗。此运放用于复数滤波器。图不清楚,另存为再看~谢谢,输出电压与共模电压是四输入的放大器,此放大器输出控制NM4,NM6的栅

网友:
不知道负载电容和密勒电容的大小,但看起来第二级输出端电容应该很大,而第一级输出电容即便是有密勒补偿可能也比这个小很多,因此相位裕度没了。看看sansen或者拉扎维的书吧

网友:
在做回路AC仿真时所有晶体管都处于饱和区?共模反馈环路较大时,输入电压要比较精确的设置才能保证输出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
运放的外围电路是什么样子?

楼主:
设置的负载电容2P(其实不加负载电容,也是这种现象)米勒电容1.3p,管子当然都是正常状态。。。(选择精确的输入直流电压使得输出电压为0。8v,当然实际的这个输入电流电压时由共模反馈检测放大电路提供的)防差模放大时,是正常的,跟理论一致,什么米勒电容决定主极点,输出端此极点。调零电阻消去第二级零点。但是AC小信号加在NM4,NM6的栅,看输出时就发现相位向上加到260度在减,仿PZ可以看出两个低频右极点跟一个左零点。在NM4,NM6的栅加阶跃信号,输出振荡了。差分输入级尺寸很大,寄生电容也很大,不过想来想去也不会产生这样的两个右极点跟小左零点啊?

网友:
如果你做AC分析的时候每一级的输出端并没有稳定到你设计的工作点上那么这个分析的结果也没什么意义,因为是在一个非稳定工作情况下出来的。不知道你做AC分析的时候怎么保证共模点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事实上,这样是拆开仿的,所有管子跟带共模反馈的电路状态是一样的。
就因为共模放大出现问题,所以才将共模采样电路除去,直接将共模采样电路的输出作为“输入信号”控制NM4,NM6的栅。对其仿AC实际上就是共模反馈电路的一部分,只是将采样电路省略掉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和“http://www.eetop.com.cn/bbs/view ... p;extra=&page=1”有点相似。从你的电路参数上看,两级增益很大,而且应该至少有两个相隔比较近的低频左极点,因此相位裕度会很小,于是就振荡了。但是你说pz结果显示有右半平面的几点,这个我也很奇怪。但是电路只有左极点而相位裕度小和有右半平面极点的效果都是振荡,这一点却是一样的。换个仿真器,比如hspice仿真结果如何呢?

网友:
很高级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那贴一个左极点,所以撑死也就90度的正相位,我的两低频左极点与一低频右零点,直接270。。开环加阶跃还震荡了,感觉是spectre有问题哎,不过我差分输出尺寸确实也太大了,共模频率特性难做。。

网友(2010-08-07):
原来我没钱了

网友:
共模反馈在哪里?

网友:
这个。。。,建议你画个小信号模型手工算一下试试,不过你把共模反馈回路带进去跑,这个还没怎么见过,而且你的CMFB电路结构也不知道啊。

网友(2012-03-14):
对,我对楼上的看法也以同意,问题是这个共模反馈的电路结构是你自己想的还是已经人做过的,你那样接的共模反馈的工作模式是否存在也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