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急):astro做dfm后产生了violation

楼主(2009-11-11):
用astro做PR,route之后都没有问题,时序也没问题。但是做dfm时,在天线效应检查和修正后,就出现了错误,错误如下:
0  Diode connection over antenna violation layer METAL3-METAL3 DRC violations(Layer 63 63)
1  Diode connection over antenna violation layer METAL3-METAL3 DRC violations(Layer 63 63)
2  Diode connection over antenna violation layer VIA23-VIA23 DRC violations(Layer 71 71)
3  Diode connection over antenna violation layer VIA23-VIA23 DRC violations(Layer 71 71)
并且时序报告中出现了一个violation。
请问有人遇到过类似情况吗?是怎么解决的?或者请高手帮忙一下,急,先谢谢了

网友:
有violation就axgSearchRepair,还有violation就axginsertdiode